在CCS进入主函数之前如何更改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6-06-07):
  平台:CCS5.5 + tms320f28027
              1、编译器在进入主循环(main()循环)之前怎么更改 GPIO的上拉寄存器???
              2、 GPIO的内部上拉在复位后是使能的,这样对我的应用来说不能接受,我测试了下从上电到执行到main函数需要 5 毫秒的时间,我需要在上电后就立即禁止上拉
                    然后输出低电平
              2、不知道怎么在上电之后立即操作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初始化里面吧,这个没有修改过的。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下拉电阻就是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