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7引脚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07):
1M电阻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电阻有压降。

7脚内部晶体管关断,相当于断路啊,7脚应该等于电源电压呀。

网友A(点评):
1M电阻一端7脚,另一端接哪里?如果不接Vcc,如何输出的电源电压?接了Vcc,就会有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7脚内部晶体管关断,相当于断路啊,7脚应该等于电源电压呀。

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晶体管关断仍然有穿透电流Iceo大约0.1uA ~ 1uA。Iceo*1M = 0.1V ~ 1V。7脚应该等于电源电压 减去1M电阻的压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7脚内部晶体管关断,相当于断路啊,7脚应该等于电源电压呀。

是接的Vcc,可能内部三极管与外部三极管不同吧。

网友B(点评):
内部三极管与外部三极管没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晶体管关断仍然有穿透电流Iceo大约0.1uA ~ 1uA。Iceo*1M = 0.1V ~ 1V。7脚应该 ...

确实有4.14-3.76=0.3几伏特压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接的Vcc,可能内部三极管与外部三极管不同吧。

一样吗?不知道啊,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晶体管关断仍然有穿透电流Iceo大约0.1uA ~ 1uA。Iceo*1M = 0.1V ~ 1V。7脚应该 ...

但1M的电阻两端电压测为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吗?不知道啊,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

“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 ——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分离件晶体三极管(BJT),或者,IC中的BJT都不可能绝对完全关断。都有随温度增加而增加的穿透电流Ic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体管关断是相对的。” ——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分离件晶体三极管(BJT),或者,IC中的BJT都不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1M的电阻两端电压测为0v。

排除一下,是不是万用表引起的压降

网友D:
你测量用的什么工具测量?如果测量仪表内阻10M,那么掉10%的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A:
无论是管的漏电流还是测量仪表的电流还是负载电流,都会在1M电阻产生压降,如果输出与电源电压完全相等,那才不正常。

网友E:
LZ咋不用个机械表测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一下,是不是万用表引起的压降

将电阻直接串联在电源、万用表之间,发现测量值确实比电源电压要低,看来万用表的压降不能小觑呀,如果好万用表是不是就不存在此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用的什么工具测量?如果测量仪表内阻10M,那么掉10%的电压就正常了。 ...

确实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咋不用个机械表测一下电压?

问题一下机械表性能要好于数字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电阻直接串联在电源、万用表之间,发现测量值确实比电源电压要低,看来万用表的压降不能小觑呀,如果好 ...

再好的万用表,
也只能尽可能缩小误差,
却不可能避免,
除非你的万用表可以不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好的万用表,
也只能尽可能缩小误差,
却不可能避免,

准备买一个胜利万用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买一个胜利万用表。

万用表选大品牌的,
常年用别差那点钱,
再就是选个精度合适的,
普通DIY,四位半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