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关于电源应用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6-06-07):
问:选购直流电源的时候,哪些参数比较关键?

答:当选购直流电源的时候,下列五个参数比较关键:
(1)        动态响应
(2)        并联或串联工作
(3)        负载调节率
(4)        电源调节率
(5)        纹波

问:对于多通道直流输出的电源有什么选择?是否支持指定通道获取当前的电流?

答:如艾德克斯IT6300系列可编程直流电源系列为三路独立输出的直流电源,支持指定通道获取当前的电流。

问:高校实验室选择什么样的电源合适?
答:IT6300系列三路可编程直流电源适用于高校实验室,该系列电源三路可同时显示电流、电压值,三路均可调节0~100%输出值,通道间完全隔离,可单独输出或串并联以达到更高的电压电流。

问:交流电源的SWEEP扫描功能有什么作用?
答:交流电源的SWEEP(扫描)功能用于测试开关电源的效率,用于抓取最大功率点的电压和频率,可以设置开始电压值、终止电压值、步进电压值、开始频率、终止频率、步进频率及单步时间,使电源电压和频率按不仅阶梯型改变,单步时间单位可选秒、分钟或小时。最多可保存10个文件,在测试结束后,可以显示最大功率点的电压、频率、电流等

问:VFD显示屏比其他显示屏的优势是?
答: VFD 指真空荧光显示屏,其显示的清晰度和亮度都更高,可方便使用者在测试远距离观测数据,当实验室环境光线不佳的时候,也可以轻松读取数据,完成测试。

问:交流电源面板显示的PF值是待测物的功率因素,这个值该如何理解?
答:这里的PF是测试待测物输入端的PF值,S=Irms对时间的积分*Urms对时间的积分,P=(Irms*Urms)的乘积对时间的积分,所以最后PF=P/S,得出的PF值。

问:为什么LED电源不能用CR模式测试?
答:LED电源不能用CR模式测试是因为LED恒流源输出波形通常存在较大的电流涟波。涟波的存在,使得CR模式不能够真实模拟LED电源带载的特性,会出现测试电压或者电流不停抖动的情况。而LED灯中的发光二极管本来就是特殊的电致发光器件,其中二极管存在导通电压,只有被正向导通且电压达到导通电压的时候,LED灯才会点亮。这一特性是CR模式无法模拟的,只能够通过CR-LED模式来进行测试。

问:使用外部模拟量控制时,电压爬升和下降时间大约为多少?
答:电压上升时间大约为20ms,可以通过外部模拟量打开输出,设定电压为0V,改变电压设置到12V。抓取0-12V的爬升时间大约为20ms。电压下降时间大约为300ms(空载状态),可以设置电压输出为12V,打开输出将电压设置改为0V,抓取下降时间。

问:艾德克斯直流电源系列各有什么特点?
答:艾德克斯直流电源目前有十一个大的系列,各系列的特点见下:
(1)        IT6500 系列:超宽范围大功率电源,功率范围1200W~6KW,利用主从模式可支持并联,最大功率可达24KW。部分机型内建符合DIN40839和ISO-16750-2 标准的汽车功率网用电压曲线,满足多元化测试需求。
(2)        IT6600系列:可编程大功率直流电源,是ITECH最新推出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仿真电源,可模拟太阳能电池不同光照强度下的输出I-V曲线,专门设计应用于光伏逆变器的测试。
(3)        IT6100 系列:功率范围 312W~1200W,具有0.1mV,1mA的高分辨率,让测试结果更加准确。高达20mS上升速度,内建51/2位数字电压表,可对额外信号进行精密测量。提供LIST模式,可独立编辑并执行预设电压波形。
(4)        IT6900A 系列:宽范围可编程电源,内置标准RS232J、GPIB及USB通讯接口,使得远程通讯更加方便和快速。其远端量测功能,可减少线上压降。具备可选的后面板输出端子,方便出线。并配有内置数字电压表,方便外部量测。其独有的可选配件-模拟量接口,可以通过外部0~10V的范围模拟电压、电流0到满量程的输出。此系列型号多达5种,功率范围可从100W覆盖到600W,电压范围可达150V。
(5)        IT6800 系列:功率范围90W~216W,小体积,大功率输出,具有10mV,10mA的分辨率,VFD高亮度荧光屏显示,支持RS232/GPIB/USB通讯接口。
(6)        IT6860A 系列:支持双范围输出功能,一台电源可当两台使用。具有1mV,0.1mA的高分辨率。可利用光标调节数字步进值,并可设定时输出时间,面板支持LIST编程,内置标准RS232及USB通讯接口。
(7)        IT6300 系列:三路可编程直流电源系列,具有1mV,1mA的高分辨率和精度,让测试结果更加准确。采用高清晰度的VFD显示屏,可同时显示及设定全部三路的电压及电流值,无需切换,大幅简化了传统三路电源操作的复杂性。
(8)        IT6300B 系列:可编程三路直流电源,可利用光标调节数字步进值,操作方便。具有远端量测功能,可以使您的测试更加精确。具有标准RS232/USB/GPIB通讯接口,大大提升了通讯速度。提供通道的串联,并联以及同步

网友A:
问个特殊的问题:艾德克斯电源最多能串联几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特殊的问题:艾德克斯电源最多能串联几路使用?

有没有针对的电源呢?

网友B:
电源的效率如何?  EMC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针对的电源呢?

没有.就想问问你们最多能串几路,有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想问问你们最多能串几路,有测试过的.

具体台数,视具体型号而定
一般的串联2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台数,视具体型号而定
一般的串联2台

我以为能串个上百路,整个上千V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