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494 降压电路的这个1兆欧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07):
请问TL494 降压电路这个1兆电阻是用来限制环路的直流增益的吗?

网友A:
我感觉和你一样,应该是为了防止电容积分饱和的,也就是限制低频增益

网友B:
该1兆欧电阻决定了芯片内部运放的直流(极低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1兆欧电阻决定了芯片内部运放的直流(极低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1兆欧电阻决定了芯片内部运放的直流(极低频)增益。

你好,请问这个1兆的电阻是不是因为设计者仿真的时候为了解决收敛性问题而加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1兆的电阻是不是因为设计者仿真的时候为了解决收敛性问题而加进去的。 ...

我认为不是。
没有此电阻(开路),整个系统(开关电源)仍然可以工作,不存在收敛问题,因为整个系统(包括开关管、电感和输出端电容)是闭环。
当然,没有此电阻,运放增益更高,可能造成闭环不稳定。这只要增加0.1uF电容容量减小47k电阻即可解决,但可能会使开关电源动态响应速度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是。
没有此电阻(开路),整个系统(开关电源)仍然可以工作,不存在收敛问题,因为整个系统(包括开 ...

看来真的是我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