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232电平可以直接转换成485吗

楼主(2016-06-07):
RS232电平可以直接转换成485吗,有这类的芯片吗

网友A:
有这样的模块,没这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模块,没这样的芯片。

是不是必须要用MAX232芯片转一下,再用MAX485芯片转一下
没有只用一个芯片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模块,没这样的芯片。

或者有其他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B:
首先电平是不同的,232是负逻辑电平,所以首先应该使用MAX232将电平转换成ttl,ttl在输出给MAX485转换成最终的485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有其他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想简单就用模块,用芯片也很简单。

网友C:
需要轉換吧!!!!!!!!!

网友D:
用MAX232芯片转一下,再用MAX485芯片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