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压电陶瓷片蜂鸣器驱动

楼主:
大神,
  公司做产品用到了--压电陶瓷片蜂鸣器,就是比较薄的扁的带铝壳的蜂鸣器。不知道这个的驱动电路和普通的蜂鸣器有什么区别,也是通过三极管和PWM驱动就好还是?

网友A(2016-06-07):
3.3V 的电源,估计声音比较小。

网友B:
蜂鸣器放到集电极端好点,更容易驱动

网友C:
直接连PWM。。。。。

网友D:
应用自耦变压器

网友E:
参考烟感上用的LC驱动方式,3.3V声音也可以做很大

网友F:
机构上需要上下有孔腔,会响的精神点

网友G:
一般用L,这个需要比较高的电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