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请教】如何画电感的兼容封装?

楼主:
画板,遇到一个问题:选定的电感可能采购渠道上有问题,所以需要画一个兼容封装,即可焊接厂商A的货,也可焊接厂商B的货。二者封装大小相差较大(参数都符合要求)。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画的如下:两个封装中间用一小段窄“桥”连接。

请问有经验的网友,这么画是否有问题?还是说,直接直接画一个大片的覆盖两种焊盘的矩形焊盘?

谢谢。

网友A(2016-06-08):
不建议这样搞
如果电流大 中间的铜皮不够
再者 如果焊小的电感 过炉后 焊盘过大 会漂的
同种类型的电感电流功率基本一致的  封装不至于差太多的 建议用一个适中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
如果电流大 中间的铜皮不够
再者 如果焊小的电感 过炉后 焊盘过大 会漂的

电流应该还可以承受,因为这电感是用在DC-DC输出端的,电感两端都会覆铜,所以中间那一片连接铜皮应该不会成为过流的瓶颈。我这么搞主要还是担心焊盘上焊锡太多,那个“桥”可以阻隔一下。
倒是没想过小电感在过炉的时候会漂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

电感选择太麻烦了。。。各家的货的封装差异很大,还得考虑采购渠道的问题。。。我是用的TI的DC-DC,用TI网站的WEBENCH做参考设计的电路,其中有推荐型号,可是那个厂家国内没代理,不好采购,选择其他替代型号的,别的厂家的封装又比较大。。。。

网友A:
电感 型号发上来 帮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 型号发上来 帮你找找

XAL6030-122ME        :        SRR1260-1R2Y
XAL4020-222ME        :        SRP7030-2R2FM

前者是原来选择的,后者是替代型号。coilcraft的国内没代理,货期较长,且偏贵。所以选了bourns,但封装偏大。因为用的是TI的DC-DC,所以是在TI官网的WEBENCH工具里选的替换型号,再结合渠道,才这么选的。

网友:
封装没问题,可以直接把中间那根细的去了做一个大焊盘。怕焊接漂移就去掉焊盘的大pastemask,自定义一个隔断的pastemask,一个大封装,一个给小封装,焊接大电感时保证肚子底下不会因为小焊盘而引起短路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TI的那颗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TI的那颗DCDC?

TPS5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