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采用的是方波驱动的方式,对于驱动电路的理解还存在一点问题:

原理图类似于这样吧,当上管导通时,该上管的source极电压为电源正极电压。当下管导通时,该下管的drain极电压为0V
那么,如果在某一个状态下,该相的上下管都不导通(该状态经常出现),那该组上管的source极的电压为多少?

电机运行状态感性上认识还是不错的,但是测得MOSFET的gate端电压如图所示:

图中电压不断变化的部分我猜应该就是上面说的那种状态。
请教各位这种现象应该怎么去分析和解决

网友A(2016-06-11):
利用模态分析,假设六个管子都没有驱动信号,因为上下桥臂采用相同的功率器件,根据欧姆定律,应该等于一半的母线电压。电机运转起来,对于非导通相,还要考虑反电动势的因数,那个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模态分析,假设六个管子都没有驱动信号,因为上下桥臂采用相同的功率器件,根据欧姆定律,应该等于一半 ...

恩恩,也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咯?
但我测过另外一个方波驱动的电机,电路结构基本一样,但就没有那种现象。是不是和电机的种类有关?
我看分什么BLDC和PMSM什么的。会不会这两者的不同导致了现象的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模态分析,假设六个管子都没有驱动信号,因为上下桥臂采用相同的功率器件,根据欧姆定律,应该等于一半 ...

刚刚测了一个其他的,现象是一样的。看来这就是方波控制的正常现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个其他的,现象是一样的。看来这就是方波控制的正常现象了。 ...

明白最好了,话说楼主现在还在加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最好了,话说楼主现在还在加班!

我还是个学生

网友B:
从硬件上考虑,如果上桥用自举升压驱动,不接电机,六管全部关闭时候,输出就是驱动电压信号(一般12VDC)。如果PN管驱动方式,不接电机全部关闭,输出就是悬空,没电压。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就是反电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上考虑,如果上桥用自举升压驱动,不接电机,六管全部关闭时候,输出就是驱动电压信号(一般12VDC) ...

上管是自举升压驱动的,您的意思是那部分的波形是电机运行时的反电动势?
新人问题比较多,多多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管是自举升压驱动的,您的意思是那部分的波形是电机运行时的反电动势?
新人问题比较多,多多见谅[e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