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如果在外部NOR flash中运行代码是不是会很慢,大概比内部flash慢多少?

楼主(2016-06-07):
如题,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想用fsmc来外扩nor flash,并在外部nor flash中运行代码,但是在网上看到好像会很慢,但是也没有详细信息,有哪位前辈这样做过,可否解答下?

网友A:
NOR FLASH有快有慢的,内部FLASH快是因为STM32有FLASH加速接口,对数据做了加速(数据预取), 单独的内部FLASH和外部的FLASH差不多的。对代码执行效率敏感的代码,一般load到SRAM执行。

网友B:
103的FSMC就快不了,用神马ROM都慢

网友C:
都外扩了 是否选个内部容量大的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