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数据手册中 效率 如何理解?

楼主(2016-06-07):
比如 数据手册中负载与效率关系图 显示 20%的负载时 效率为70%
我想问那30%被DCDC芯片以热形式消耗了 那就是说 DCDC芯片吃了一部分电流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那被吃掉的这部分电流是多大怎么计算?

网友A:
效率是转换率吗,比如输入是10,转换成了8就是百分之八十,那么是不是我输入给够了,输出是不会少的。比如输出200ma的电流,转换效率是不是说有些可能要求输入会大些,效率低,但是他肯定是能输出200ma的?

网友B:
最基本的欧姆定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欧姆定律

{:cry:
不要讲公式,讲一下啊老大,你是技术总监,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