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 替换 无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07):
可以,晶振输出接在2401的本振输入端即XC1引脚上。XC1和XC2间是个放大器,用于形成振荡,内部时钟电路都是接在本振输入端上的。
顺便一说,有源的叫“晶振”,无源的叫“晶体”,根本不存在什么“无源晶振”,别用错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晶振输出接在2401的本振输入端即XC1引脚上。XC1和XC2间是个放大器,用于形成振荡,内部时钟电路都是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