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的相关开发工具

楼主(2016-06-07):
各位好,STM32F7的相关开发工具(IDE)在官网上怎么没找到呢?谢谢大家指点下。

楼主:
新手,以前没用过ST的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的,你没有仔细找而已,在官网上下载一个STM32CubeMX的安装包(现在最新的为MX4.15.0版本)同时还有相应的data sheet,安转完成以后将你需要的固件库更新安装一下就好了,剩下的在data sheet里面都有介绍,看看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直接下载,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就ok了~~
我不能直接复制链接,你到ST官网上搜索STM32CubeMX应该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你没有仔细找而已,在官网上下载一个STM32CubeMX的安装包(现在最新的为MX4.15.0版本)同时还有相应 ...

多谢 , 我试试看,在KEIL官网上下了个MDK5.20,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用KEIL和IAR都可以,只不过版本要比较新的。STM32F7只能用HAL库,标准库是不支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