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分享赛】计数控制器设计

楼主(2016-06-07):
相应论坛号召,也发一个DIY的小玩意,
东西相当简单,之所以发出来,主要有这几点,
1、这东西从提出到完成仅用了一天时间
2、51的外设基本全部利用了起来,很有教育意义
3、程序的设计将模块化、参数化变成表现到了极致

不过说,先上两张照片大家欣赏一下
正面:51单片机+1602液晶+继电器+按键

背面:欣赏一下我的渣渣焊功

楼主:
介绍一下项目的需求
供电要求:系统要求使用DC-5V供电,继电器闭合状态下,功耗不大于500mA;
控制要求:设备使用两个按键进行控制,可分别设计数模式与工作周期,设置方式为循环设置;
输出要求:要求设备可控制220V/50Hz用电设备,输出电流10A;
计数模式:要求系统可设置三种计数模式,最大值分别为10000、50000、99999,当设备计数到最大值后,设备停止工作;
控制周期:要求系统可设置四种控制周期,分别是20s、40s、60s、80s,每个周期中,开关状态保持的时间相同。

东西不是为了挣钱,纯属是给合作伙伴帮忙,
所以也没必要打扮,就用万用板焊了一个,
不过他们要求开关次数好几万,
不过估计这继电器是没这么长的寿命了。

楼主:
1、整体方案介绍
系统核心控制器采用STC89C52RC-DIP40,系统时钟11.0592MHz;显示器采用LCD1602液晶屏(蓝光白字);
按键使用6*6轻触按键;输出控制开关使用5V直流继电器,控制参数为220V/10A,自带开关状态指示灯,提供接线座;

2、控制器引脚分配
P1                ——LCD1602 DATA        液晶屏数据端口
P2_0        ——LCD1602 EN                液晶屏使能端口
P2_1        ——LCD1602 RW                液晶屏读写端口
P2_2        ——LCD1602 RS                液晶屏指令端口
P2_3        ——KEY_MODE                系统模式控制
P2_4        ——KEY_TIME                开关周期控制
P2_5        ——RELAY                继电器开关控制

3、系统资源分配
系统启用看门狗,意外状态下70ms自动复位;
定时器T0用作对控制周期计时,每50ms中断一次,每周期内开关通关各一次;
定时器T1用作对空换件进行检测,并对看门狗进行置位操作,每1ms中断一次;
串口用作输出信息提示,可输出系统状态、计数次数、以及用户的按键操作;

4、显示器内容规划
显示器使用LCD1602液晶屏,每行可显示16个字符,可显示两行;

三、系统流程图

楼主:
一、产品介绍
本控制系统,能够周期性控制外围电路通断,可手动调节工作模式、工作周期,显示器能显示系统工作模式,并能同步显示记录开关通断次数。
1、系统供电:本系统电源使用220V/50Hz标准电源适配器,为设备提供DC-5V供电,继电器闭合状态下,功耗不大于500mA;
2、按键控制:本涉笔使用两个按键进行系统控制,可分别调节数模式与工作周期,设置方式为循环设置;
3、输出参数:本设备可控制220V/50Hz用电设备,最大输出电流10A,无过流保护;
4、计数模式:本系统内置三种计数模式,计数最大值分别为10000、50000、99999,当设备计数到最大值后,设备停止工作,同时按下模式、周期按键,可复位系统,此时系统工作模式不变,计数清零;
5、控制周期:本系统内置四种控制周期,分别是20s、40s、60s、80s,每个周期中,开关通关状态保持时间相同。

二、操作指导
1、系统供电使用AC-200V转DC-5V电源适配器,设备附带一个;
2、控制电路从“接线端子”接线,无极性之分,最大电流10A;
3、系统上电后,默认工作周期为20s,计数最大值为10000;
4、每按下“周期按键”一次,控制周期在20s、40s、60s、80s之间循环改变一次;
5、每按下“模式按键”一次,计数最大值在10000,50000,99999之间循环改变一次;
6、设备计数到最大值后,自动停止,可同时按下“周期按键”与“模式按键”重置系统;

三、注意事项
1、本系统最大输出控制为AC-220V/50Hz/10A或DC-28V/10A,无过流保护。
2、本系统无掉电存储功能,使用过程中如断开设备会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
附上相关设计资料

板子原理图

系统程序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MDE4NTQ2OA==.html

网友A:
代码,代码,很好的样子

网友B:
呦呵,非常不错哦

网友B:
MOS管G级直接单片机IO 不就行了,多一个三极管岂不是浪费呢

楼主:
见笑 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呦呵,非常不错哦

松哥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G级直接单片机IO 不就行了,多一个三极管岂不是浪费呢

这个电路是以前产品的,
直接拿过来复用的,
单MOS当然可以用,
不过实际测试没有两级驱动稳定。
而且继电器响声不够清脆。

网友C:
资料整的很认真,板子焊的也很棒,楼主还是有存货的,不然一天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整的很认真,板子焊的也很棒,楼主还是有存货的,不然一天够呛

也算是吧,元件、板子手头都有,
多年的技术积累,例程可以信手拈来!

网友D:
项目过程很规范,值得学习!

网友E:
要啥有啥~不错不错~

网友F:
硬件敲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以前产品的,
直接拿过来复用的,
单MOS当然可以用,

Mark

网友G:
给我上了一堂技术与动手结合的完美的课程。原来精致的东西是这样弄出来的。

网友H:
板子焊接很不错,佩服,工匠精神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项目的需求
供电要求:系统要求使用DC-5V供电,继电器闭合状态下,功耗不大于500mA;控制 ...

楼主是 潍坊的?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 潍坊的?以后多多交流!

兄弟潍坊的??在哪上班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以前产品的,
直接拿过来复用的,
单MOS当然可以用,

加了一级三极管是有作用的,三极管是个射随电路,加大MOS G极的驱动电流能力。

主要功能是加快了MOS开关的速度,MOS的结电容会引响MOS开关速度的。

所以声音更清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潍坊的??在哪上班啊。

我也在潍坊啊,呵呵,有空聊,QQ:6630335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潍坊啊,呵呵,有空聊,QQ:66303352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了一级三极管是有作用的,三极管是个射随电路,加大MOS G极的驱动电流能力。

主要功能是加快了MOS开关 ...

半导体物理学的知识
一直想拿下的一门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焊接很不错,佩服,工匠精神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G级直接单片机IO 不就行了,多一个三极管岂不是浪费呢

mos管多贵,直接三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K(2016-08-15):
这个不错,做个试试

网友L(2022-12-27):
过程很规范值得学习!

网友M:
还用51.你是在清理库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用51.你是在清理库存么?

不不不,是你在挖坟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是你在挖坟

不是我先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