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94XL FLASH如何修改MAC地址

楼主(2016-06-07):
EK-TM4C1294XL 板子如何修改FLASH中的MAC地址

网友A:
MAC地址,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修改。

网友B:
这个还能修改吗

网友B:
MAC地址这个能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修改。

用LM Flash Programmer修改不了,提示已经写过一次不能写第二次

网友C:
这个能修改?

楼主:
刚出厂时user0,user1寄存器都是0xFFFFFFFF,这个时候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修改
修改之后就不能再修改了,也就是只能写一次,后面写入的MAC会与之前的进行对比
我的解决方法是:
将MAC写入到EEPROM的word0,word1中,之后获取也是从EEPROM中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