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哪位单片机大神给小女子讲解一下?

楼主(2016-06-07):
智能温控风扇,这个课程设计用单片机和温度感应器,热释电,用pwm调速智能风扇,用三极管驱动,有两个档位,高速和低速,有人时转,能不能讲解一下怎么调速的,和它的工作原理,还有为什么用pnp三极管而不是npn

网友A:
占空比大是高速,占空比小是低速

网友B:
pnp可以,npn也可以,只是开关电压不同罢了

网友C:
我同学也做这个课题

网友D:
NPN PNP都能驅動 但電路不同 你接法是PNP的
輸出大小就是占空比控制 頻率10KHZ左右即可 你調一個10% 再調一個90%出來 肯定是一個快一個慢
用示波器看看輸出波形 就明白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