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ccs调试算法代码,子函数形参的值无**常传递

楼主(2016-06-07):
自己编写了组合导航相关的算法,在VS2013上已经调试通过了,但是利用CCS将适当修改后的代码写入F28335的RAM中调试的时候,有一个子函数的参数传递有问题,如下:

主函数:
int q_0 = 15;
int r_0 = 3;
double coef_fb_0 = 1.0;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nit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0x0000;
         IFR=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kf= kalman_init(q_0, r_0);

进入子函数kalman_init之后:

此时temp_kalmamqr没有值,q0r0的值为153:

执行Kalman temp_kalmam;这一步:

此时temp_kalman中的qr的值分别为150,以及r0q0都变成了0!!!

请问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程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