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之间的电压如何计算请指教

楼主(2016-06-07):
今天发现公司产品上有一块电路!  一块CPU主板和一台静电发生器,CPU主板用来检测静电发生器的输出电压(静电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在其内部被比例的换成低的电压,这个低的电压通过2根线和CPU主板相连), CPU主板和静电发生器的直接的连接如下图所示:请问图中V1,,V2的电压相对于图中的“大地”和“地”各是多少??如何分析呢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V1是高压里面出来的所以R1和R2分压对应的地是大地。实际上是CPU取样R1上的电压,同时R2能够隔开地和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是高压里面出来的所以R1和R2分压对应的地是大地。实际上是CPU取样R1上的电压,同时R2能够隔开地和大地。 ...

那R1上的电压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B:
好好画电路会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1上的电压应该如何计算?

两电阻阻值一样,分压电压就是v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