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变压器] 【21ic分享赛】霸气的1KVA的660/220V自藕变压器绕制

楼主(2016-06-07):
前一段时间公司里的一台容量为1kva的隔离变压器(660/220V)损坏了,由于是采用漆包铝芯线,看着就不是很舒服,正好领导让我接受这项工作,于是我现拆下铁芯,感觉硅钢片还行,原来的绝缘骨架没有损坏还可以利用,就将烧坏的铝芯线用手摇式绕线机拆除,这个 样可以记录原来的匝数,为自绕提供现成的数据,量了一下原来的线径660V(一次侧)为518匝线径为1.08mm,二次侧(220V)为181匝线径为1.80mm,考虑到拆除过程有误差,就选择一次侧518匝为基数来作为绕制基准,算的为078匝/伏。
考虑到以后使用我决定采用漆包铜线来完成,由于时间紧我不得已决定绕制自藕式的变压器,在线径选取中(0--440V)为1.00,(440--660V)为1.54,匝数排列为0———440v————660V<0————345————172匝>共计517匝。下面是绕制过程:

网友A:
@21ic小喇叭

网友B:
漆是直接往上浇啊。。。不是说要来点真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是直接往上浇啊。。。不是说要来点真空的么。。。。

这个是将线圈和漆一起烤热后在浇注的,至于那个真空在工频变压器里面应用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将线圈和漆一起烤热后在浇注的,至于那个真空在工频变压器里面应用不到 ...

哦是这样啊张姿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这样啊张姿势了啊。。。。。

我也是临时客串一下  再高深的知识我也知道有限

网友C:
佩服佩服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再佩服

过奖了

网友D:
这一整套家伙事儿太霸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整套家伙事儿太霸气了。

手摇绕线器现在都OUT了  这都是小作坊的样子

就是复古才霸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摇绕线器现在都OUT了  这都是小作坊的样子

文字写的是“飞跃”,拼音是“HEIMAO”黑猫,好神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写的是“飞跃”,拼音是“HEIMAO”黑猫,好神奇的样子。。。。。。

还真没有注意   不过这又有上面关系那

网友E:
自耦变压器起不到隔离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耦变压器起不到隔离的作用啊

这种方式的变压器的确不如隔离式的变压器安全,但是绕制简单 而且功率较大  在特定环境还是适用的

网友F:
隔離不好可能不耐用,畢竟漆包線的耐壓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離不好可能不耐用,畢竟漆包線的耐壓低呢.

漆包线耐压是有限度的  但是在此范围内是可以的

网友G:
姿势大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摇绕线器现在都OUT了  这都是小作坊的样子

在大学的时候实验室有台手动绕线机,年纪比我都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大学的时候实验室有台手动绕线机,年纪比我都大,哈哈哈

哈哈  我去过一个单位他们用的交流接触器 你都猜不出来是什么年代的  1959年的 乖乖 那个触点的确是含银的 质量杠杠的

网友I:
DIY原生态

网友J:
不容易啊!

网友K:
强大,不知道如何计算?想绕制一台小点儿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强大,不知道如何计算?想绕制一台小点儿的点焊机

我这个是图省事 直接搞的原始数据 没有计算   如果楼主想搞点焊机的话 可以直接利用微波炉里面的高压变压器就行再从淘宝上面买一块点焊机控制板就行  如果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L:
最后一张照片,
看到了楼主一头乌黑的秀发
貌似年纪也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后一张照片,
看到了楼主一头乌黑的秀发
貌似年纪也不大吗

哈哈  那是我的跟班小弟呀   我在一旁指挥他干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是我的跟班小弟呀   我在一旁指挥他干

竟然还有小弟!
好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竟然还有小弟!
好羡慕啊

没有办法 呀    谁让等着用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 呀    谁让等着用呀

楼主:
没有办法的事   因陋就简吧  再说能成功就行

网友M:
220V应该在低压侧。0-220-660

楼主:
引用 网友M:
220V应该在低压侧。0-220-660

哈哈 我绕的是自藕式的变压器  220作为输出功率侧发热较为严重故放在外层绕制

楼主(2016-07-20):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见笑了

楼主:
见笑了 开关电源还有很长的学习道路要走

网友N(2017-05-27):
求解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0~30VAC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解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0~30VAC可调

如果经常接触的话最好选择隔离式变压器  20--30v连续可调的话应该选用碳刷式 如果分段调压的话坛友可以选择抽头方式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经常接触的话最好选择隔离式变压器  20--30v连续可调的话应该选用碳刷式 如果分段调压的话坛友可以选 ...

前辈,说到点子上了 /拇指 您说的很对,那对于图片这个问题来说,如果必须两种变压器都使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辈,说到点子上了 /拇指 您说的很对,那对于图片这个问题来说,如果必须两种变压器都使用,那又是为了 ...

从哪找的图

网友N:
这是13年电子设计大赛的一道题,题目要求 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13年电子设计大赛的一道题,题目要求 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

这个不太清楚 感觉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 感觉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好的,谢谢你,还是很感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刚发的关于2104驱动问题的贴子,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