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 如何嵌入汇编呢

楼主(2016-06-08):
IAR for stm8 如何嵌入汇编呢

网友A:
  1. if(temp>10) {
  2.    temp = 0;
  3.     asm("RLC $20");       //说明,在IAR中可以这样加入汇编指令 }

网友B:
  1. u8 Temp=0; u8 Buffer[8]; void Test(void) {
  2.       asm("RLC Temp");
  3.       asm("RLC Buffer ");     相当于Buffer[0]        asm("RLC Buffer+1 ");     相当于Buffer[1]          asm("RLC Buffer+2 ");     相当于Buffer[2]           asm("RLC Buffer+3 ");     相当于Buffer[3]           asm("RLC Buffer+7 ");     相当于Buffer[7]      }

网友C:
使用asm或者__asm,推荐使用__asm

网友D:
asm是中端使能 失效 控制。不能用作嵌入汇编的吧

网友E:
内嵌汇编
   1)、#pragma asm   /    #pragma endasm
   2)、#asm   /   #endasm
   3)、_asm("rim")

   #pragma asm
   。。。。
   #pragma endasm

网友F:
使用asm或者__asm,推荐使用__asm。
举个例子:
   __asm void SystemReset(void)
{
    MOV R0, #1
}
IAR提供了完全可以访问底层的函数,建议不要频繁使用汇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使用asm或者__asm,推荐使用__asm。
举个例子:
   __asm void SystemReset(void)

为什么不要频繁的使用汇编呢?

网友H:
一般都能在调试时通过view-》disassembly看到汇编的,你这应该是软件安装或者是设置有问题吧个人觉得。

网友I:
另外,似乎也可以再option-》assembler下的list里面设置一下,让编译时生成汇编的代码文件来看。

网友J:
EWARM 内联汇编问题
  asm("    LDR     R0, [PC, #0x0C] ");
  asm("    LDRH    R2, [R0]        ");
  asm("    BIC     R2, R2, #0x03   ");
  asm("    STRH    R2, [R0]        ");
  asm("    MOV      PC, #0          ");
  asm("    DCD     0xA0000050      ");

楼主(2017-04-16):
是不是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呢,我的为什么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