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CAN_RFR1的RFF1位只能写“0”清除

楼主(2016-06-08):
GD32F103 CAN_RFR1的RFF1位只能写“0”清除
PDF上写的是写“1”清除,有做过这块的朋友吗

网友A:
GD32F103 CAN_RFR1的RFO1和 RFF1位只能写“0”清除,这个和手册写的相反,使用时注意一下就可以

GD32F103 CAN_RFR0的RFO0和 RFF0位是写“1”清除的,和手册一致

网友B:
这个我暂时的还没遇到过的,参考下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C:
这种情况的我暂时也没有遇到的。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的,检查下的在看看。

网友E:
我也正想用这个做CAN,连手册都有错误

网友F:
这个一般会以pdf资料上的为准的,你实际的调试结果的却相反的,先检查下自己的程序

网友G:
统一楼上的意见的,先检查下自己的,要不然再在官网上找相似功能的程序跑跑的看下人家是怎样的

网友H:
对着啊,就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