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34例:PWR-待机模式

楼主(2016-06-08):
rc, ST, LED, pi, ni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34. PWR-待机模式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34. PWR-待机模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在系统或电源复位以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当CPU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
耗模式来节省功耗,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
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停止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该模式是在Cortex-M3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
1.8V供电区域被断电。PLL、HSI和HSE振荡器也被断电。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的寄
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
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LED灯实现
流水灯效果,长按下KEY2键(持续超过3s),进入待机模式,再按下KEY1键退出待机模式,程序得
以继续运行。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待机模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电源管理时钟使能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板载LED初始化 */
  LED_GPIO_Init();

  /* 板子按键初始化 */
  KEY_GPIO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printf("YS-F1Pro开发板,PWR待机模式实验 \n");

  /* 检测系统是否是从待机模式启动的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printf("待机唤醒复位\n");
    /* 清除待机标志位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
  else
  {
    printf("\n系统是上电启动\n");
    printf("长按下KEY2可进入待机模式\n");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等待中断:按KEY2进入中断,在中断中进入待机模式,按KEY1 从待机模式中唤醒
                LED1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1_OFF;                  // 灭

                LED2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2_OFF;                  // 灭

                LED3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3_OFF;                  // 灭
  }
}

/**
  * 函数功能: 用于检测按键是否被长时间按下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1 :按键被长时间按下  0 :按键没有被长时间按下
  */
uint8_t PWR_Check_Standby(void)
{
        uint8_t downCnt =0;                                                                                                    //记录按下的次数
        uint8_t upCnt =0;                                                                                                    //记录松开的次数

        while(1)                                                                                                    //死循环,由return结束
        {
                HAL_Delay(20);                                                                                                    //延迟一段时间再检测

                if(HAL_GPIO_ReadPin(KEY2_GPIO,KEY2_GPIO_PIN)==KEY2_DOWN_LEVEL)        //检测到按下按键
                {
                        LED1_ON;LED2_ON;LED3_ON;                                                                                                //点亮所有LED灯
                        downCnt++;                                                                                                    //记录按下次数
                        upCnt=0;                                                                                                    //清除按键释放记录
                        if(downCnt>=100)                                                                                                    //按下时间足够
                        {
        printf("系统进入待机模式,按下KEY1可退出待机模式\n");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
                                return 1;                                                                                                    //检测到按键被时间长按下
                        }
                }
                else
                {
                        upCnt++;                                                                                                    //记录释放次数
                        if(upCnt>5)                                                                                                    //连续检测到释放超过5次
                        {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                                                                        //关闭所有LED灯
                                return 0;                                                                                                    //按下时间太短,不是按键长按操作
                        }
                }
        }

}
/**
  * 函数功能: 按键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 输入参数: GPIO_Pin:中断引脚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KEY2_GPIO_PIN)
  {
    printf("\n EXTI13中断 \n");
   if(PWR_Check_Standby())
   {
     /* The Following Wakeup sequence is highly recommended prior to each Standby mode entry
        mainly when using more than one wakeup source this is to not miss any wakeup event.
         - Disable all used wakeup sources,
         - Clear all related wakeup flags,
         - Re-enable all used wakeup sources,
         - Enter the Standby mode.
      */
      /* 禁用所有唤醒源: 唤醒引脚PA0 */
      HAL_PWR_Dis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 清除所有唤醒标志位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使能唤醒引脚:PA0做为系统唤醒输入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 进入待机模式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KEY2_GPIO_PI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