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FPGA入门连载80:LCD字符显示驱动之字符取模

楼主:
Xilinx FPGA入门连载80LCD字符显示驱动之字符取模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jAhEm
1 字符取模
要显示字符,首先需要获得字模数据,我们使用字模软件PCtoLCD2002。该字模软件用1bit代表一个像素点,即它只能表示2种颜色的图像,当然不是仅仅局限于黑和白了,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这1bit数据(01)代表的色彩。
下面说明我们的设计中需要的字符是如何取模的,启动取模软件PCtoLCD2002,点击菜单栏的“模式”,选择“字符模式”。再点击菜单栏的“选项”(或点击如图所示的齿轮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如图所示(行后缀为英文的“;”)。此外,在主界面中,我们设置字符宽度为64*64(实际上如果我们是给字符取模,它默认为32*64),在主界面下方的字模输入框中输入了大写字母A,接着点击它右侧的“生成字模”按钮(图中没有示意),则在输出栏中出现了一大串32bit一行,并且行后缀为“;”的字符,copy他们,后面马上就会用上。
        32*64点阵的字符“A”取模后的数据如下。实际上这些数据如果我们用二进制的01一位位的将他们排列开来,则我们可以看到1可以排列出一个字母“A”出来。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后面会每行32位的将他们送往液晶屏显示,一共有64行这样的显示。
A(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C000;
0003C000;
0003C000;
0007E000;
0007E000;
0007E000;
0006E000;
000CF000;
000CF000;
000CF000;
000CF000;
00187800;
00187800;
00187800;
00187800;
00303C00;
00303C00;
00303C00;
00303C00;
00701C00;
00601E00;
00601E00;
00601E00;
00E00E00;
00C00F00;
00C00F00;
00FFFF00;
01FFFF00;
01800F80;
01800780;
01800780;
03800780;
030007C0;
030003C0;
030003C0;
070003C0;
060003E0;
060001E0;
060001E0;
0E0001E0;
0E0001F0;
1F0001F8;
7FC00FFE;
7FC00FFE;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A",0*/
        基于前面取到的字模数据,我们假定从屏幕的(00)坐标到(3163)坐标区域(对应就是32*64的点阵)内显示字符。那么当坐标计数器刷新到(00)坐标点的时候我们就要相应判断第一行数据的bit31的值,然后决定送哪种色彩(0代表一种色彩,1代表另一种色彩)。当坐标计数器刷新到(10)坐标点的时候我们就要相应判断第一行数据bit30的值……直到刷新到(310)时判断第一行数据的bit0的值,由此完成了首行字模数据的译码。往后的译码都和首行类似,64行字模数据寻址完毕后,大写字母“A”便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当然了,为了显示得美观,我们特意将这个32*64的大写字母“A”放到了320*240LCD的正中央。那么它的坐标就不是(00)到(3163)的区域了。而是(144104)到(175,135)这个区域。我们这个实例最终要显示的效果如图7.86所示。在(144104)到(175,135)这个区域内,字符“A”以蓝(16’h001f)字红(16’hf800)底显示,LCD的其他显示区域则为黑色(16’h0000)。

网友A(2016-06-08):
坐等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