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6-06-08):
电路如图所示
测得各节点波形如图           +12V波形
                                   M1 2脚输入波形
                                   M1 4脚输出波形
                                              +5V波形
问题:1. M1 2脚和4脚处为啥会产生像震荡一样的波?
          2. 现在+5V处在经过滤波后仍有ACDC的产生的尖峰,要怎么消除?

网友A:
这个尖峰 属于 ACDC的开关频率带来的
基本很难消除 可以多级LDO 来消除
12转5V 隔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尖峰 属于 ACDC的开关频率带来的
基本很难消除 可以多级LDO 来消除
12转5V 隔离否 ...

隔离

网友B:
M1 24脚像震荡的波形你一直都没滤掉,只是之前被其他噪声谐波淹没了,当其他噪声谐波被滤掉之后,这个又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