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芯片的ADC1的PA5会有0.06伏电压的正偏移?

楼主(2016-06-08):
用的ADC1的第5通道,即PA5管脚。使用DMA传输,DMA传输完成中断中求采样平均值。得到的电压值和实际测量到的有偏差。有朋友碰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A:
记得启动AD转换前 做校准;
电源尽量干净;
适当加长下采样时间看看;

楼主:
按照官方例程ADC_DMA配置,启动前做了校准,难道校准得不对?
采样时间我选择的是最长的239.5周期。时钟2M。

网友B:
悬空了吧?这玩意儿不能悬空的,不用时候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了吧?这玩意儿不能悬空的,不用时候拉到地。

模拟量输入管脚配置不是应该配置为悬空吗?即不上拉也不下拉

网友C:
启动AD转换前 ,怎么做校准啊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路把电压抬高了

网友D:
你初始化完之后应该先校准一下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初始化完之后应该先校准一下ad的

有做校准,参考官方例程代码如下: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s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uous mode with a resolut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Convert the ADC1 Channel 5 with 239.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