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LOGIC CAE DECAL

楼主(2016-06-08):
       小弟,出去PADS软件,有很多不懂向前辈大师请教,请指导谢谢!
  就是,在画CAE封装时遇到,不知道CAE管脚怎么定义,不知道如何根据IC DATASHEET怎么画CAE,和定义管脚参数。

网友A:
DATASHEET里面管脚写什么名  你管脚参数就写什么名

网友B:
怎么不用allegr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