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DSP里面把一个常用的电路做成一个可以调用的那个是什么的?

楼主(2016-06-08):
记得AltiumDesign软件里面可以把一个常用电路(比如复位电路)可以做成一个类似元件库一样性质的东西,然后未来绘制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那个功能叫什么的?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是叫 snippet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是叫 snippets 。

自己解决了

网友B:
不是sheet symbol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