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怎样知道对方发来的消息是以什么模式发送的?

楼主(2016-06-08):
gsm 以文本模式发送短信 读短信以什么模式方式读?

网友A:
读短信,只要收到URC,用AT去读就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要指定字符集,文本还是UCS2是因为模块里面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短信,只要收到URC,用AT去读就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要指定字符集,文本还是UCS2是因为模块里面处理了。 ...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可以取到数据,但是我怎样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短信,只要收到URC,用AT去读就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要指定字符集,文本还是UCS2是因为模块里面处理了。 ...

能不能这样理解,对方发过来不管是什么模式的,我都可以以pdu或者文本模式去读,之后解码?

网友A:
最直观做法,用模块串口接PC串口工具,用手机发短信,用串口助手AT去读取,这样最直观。

网友B:
这个解码不需要你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