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走差分线求教 按F3 交互布线时 差分只出了一端

楼主(2016-06-08):
RT,按F3 交互布线时 差分只出了一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的问题,从网络的另一端可以。正常的差分交互布线时两个差分线应该能同时引出来,但是有个芯片就是不行,只能引出一根。别的板子上同样的芯片是可以的,差分设计规则也设成了同样的。求教还有其他的地方设置不合理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么?

网友A(2018-08-1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完整版也是一样,有无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楼主解决了问题了么?

网友A:
刚发现在设置那里,绕过X个障碍下面,有个距离,改大些就可以了

网友B(2021-07-06):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了也无法解决,真是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