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振荡,如何解决?

楼主(2016-06-08):
背景:心电图机是检测人体微弱心电信号的医疗仪器,可以把人体的心电信号通过纸打印出来。
往心电图机中输入正弦波来对心电图进行检测;输入波形幅值为几个mV,频率小于150HZ;心电图机的输入阻抗大于5MΩ,电源选用的是开关电源。
不接入模拟阻抗(51KΩ和47nF并联)的时候,心电图机打印出来的波形为上方干净的图形;接入模拟阻抗后,波形如下方图。感觉像是发生了振荡,改变了衰减的电阻多次,有增大,也有减小,振荡仍然存在。
注:图中输入的正弦波的频率为2Hz
问题:要怎么改才能在接入模拟阻抗的情况下打印出干净的波形?

网友A:
数字电位器的阻值范围跟R2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比可忽略不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没太大用处。这个噪音看起来像工频干扰,可查查频谱,有可能是从连接模拟阻抗用的连线混入的。

网友B:
电路图看不出来有这结果,看上去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的阻值范围跟R2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比可忽略不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没太大用处。这个噪音看起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R2没什么作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R2没什么作用么?

我是看不出来。不知道设计者是否有其他考虑?

网友C:
你的模拟阻抗是如何安装的?直插件还是表贴件还是飞线连接的?是不是寄生电感太大,产生了LC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不出来。不知道设计者是否有其他考虑?

谢谢,引用了别人的电压跟随器的电路,没有注意,确实和数字电位器并联后,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拟阻抗是如何安装的?直插件还是表贴件还是飞线连接的?是不是寄生电感太大,产生了LC谐振 ...

谢谢你的回复,模拟阻抗的电阻和电容都是用了直插的,电阻是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那一般是哪种情况容易引起寄生电感呢,我现在还是洞洞板实验阶段,画成PCB后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心电图机的输入阻抗高,接到那个100欧的R50两端时,噪音不容易进来。但接上模拟阻抗,好歹也有几十K欧了,后面的容易感染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图机的输入阻抗高,接到那个100欧的R50两端时,噪音不容易进来。但接上模拟阻抗,好歹也有几十K欧了, ...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那个模拟阻抗是串联在心电图机上,可以等效为增加了心电图机的输入阻抗,那应该更不容易引入噪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那个模拟阻抗是串联在心电图机上,可以等效为增加了心电图机的输入阻抗,那应该更不 ...

输入阻抗越高,噪音越容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越高,噪音越容易进去。

你好,心电图机输入阻抗是增加了,但是那个100欧姆的电阻始终是接的啊,这样输入阻抗其实增加并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心电图机输入阻抗是增加了,但是那个100欧姆的电阻始终是接的啊,这样输入阻抗其实增加并不大。 ...

这个要看你模拟阻抗到心电图机的连线有多长、屏蔽如何等

网友D:
换个低频OP看看

网友E:
楼主咋这么笨?

断开R45,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