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 硬件流控问题

楼主(2016-06-08):
我已经在设备中 做了设置 可是 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设备树 如下
&uart4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4>;
    fsl,uart-has-rtscts;
    status = "okay";
};
pinctrl_uart4: uart4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CLK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LCD_ENABLE__UART4_DCE_RX        0x1b0b1
                               MX6UL_PAD_ENET1_RX_DATA0__UART4_DCE_RTS          0x79
                                MX6UL_PAD_ENET1_RX_DATA1__UART4_DCE_CTS    0x79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UART4_DCE_RX        0x1b0b1*/
                        >;
                };

串口状态如下
cat /proc/tty/driver/IMX-uart
serinfo:1.0 driver revision:
0: uart:IMX mmio:0x02020000 irq:58 tx:1648 rx:277 RTS|DTR|DSR|CD
1: uart:IMX mmio:0x021E8000 irq:59 tx:0 rx:0 CTS|DSR|CD
2: uart:IMX mmio:0x021EC000 irq:60 tx:0 rx:0 DSR|CD
3: uart:IMX mmio:0x021F0000 irq:61 tx:82 rx:152 DSR|CD
4: uart:IMX mmio:0x021F4000 irq:62 tx:0 rx:0 DSR|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