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2451菜鸟问题

楼主(2016-06-08):
这个芯片,可以36V输入,但是我看了datasheet给的推荐电路,
当输出3.3V的时候,输入是6-24,
当输出12V的时候,输入是18-36V。
我想用36V输入。3.3V输出可以吗,我实际试了一下,也行啊,大家有这么干的吗?
还有推荐电路的电感,输出3.3V用2.2uh,我实际用的是3.3uh,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压差大 了
效率就降低了
具体你可以看看效率曲线哪块
电感数值有点差别 小电流用用问题不大 不过最好按推荐的来
否则影响效率 发热等

网友B:
36V输入,输出随便设置,不过电感最好用6.8uH,最可靠

网友C:
36V输入没有余量了,换个耐压更高的

网友D:
这种DCDC芯片输出电压可以配置改变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的,但是输入输出电压的不同其转换的效率就不同了,看你具体想要什么样的,单单要3.3V是可以的,电感的话可以大点,但DCDC更应注重他的纹波

网友E(2016-10-17):
我的MP2451接12V输入没问题,接24V直接就烧掉了,啥原因啊?
买到残次品了吗?

网友F(2017-03-02):
输入电压最好不好贴近芯片的输入上限电压,如果输入端来一个浪涌,很可能就超过上限,直接导致芯片烧毁。
留30%~50~的余量最好了。

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QQ:624081694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