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用22.1184的内部时钟倍频到72M还带时钟输出谁有例子?

楼主(2016-06-08):
今天搞了半天没有搞成。。。。。。
用内部22.1184的RC振荡器
用PLL倍频到大约72MHZ作为系统时钟
在PD5输出这个72MHz时钟
这样能做到么?

网友A:
你还要看管脚的翻转频率上限,去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看管脚的翻转频率上限,去看看数据手册。

我在新唐的手册里没有找到这些数据。。。。
我试过PLL输出36M时可以在PD5上输出,72M就没有频率输出,但HCLK的72M没有问题

楼主:
我想要50MHZ左右的频率源,想省一个晶振。
输出50MHz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控制这个输出的,同样的PLL频率输出,72M不行,50M可以,机关在哪里?
会不会这个50M输出哪天也会不行?

楼主:
不过50M输出波形很不好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示波器不好
看来这晶振省不了了。

楼主:
今天又仔细看了那个TRM手册,发现有个SLEWCTL寄存器,PD5的SLEWCTL置1果然所有频率都有脉冲输出了。。。但示波器看到的VPP只有1V多点啊。。。。

楼主:
优化一下,线走短些应该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新唐的手册里没有找到这些数据。。。。
我试过PLL输出36M时可以在PD5上输出,72M就没有频率输出,但H ...

72MHz是CPU的频率,IO有自己的频率的,一般IO的频率小于CPU。

网友A:
据说IO的翻转频率最大值小于CPU好多。

网友B: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建议楼主好好研读一下芯片手册吧
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可以输出72M,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