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 中的 正 负输入区别 是什么?

楼主(2016-06-09):
运放 中的 正 负输入区别 是什么?
找个简单 运放内部图,看样子,V+ V-内部差不多, 区别在哪里?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用软件仿真时,画图搞错了+ -,,,可以却得到相同的结果,(相同的外部条件,就对调了 + -)《问过一个些网友 说是这样也是正常现象》,,

有么有哪本书有 简单点 介绍 运放内部工作原理的?

网友A:
那不是正负输入端,应该称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在用软件仿真时,画图搞错了+ -,,,可以却得到相同的结果”
这样,只会越仿真越糊涂。

网友A:
“问过一个些网友 说是这样也是正常现象”
这些网友,毁人不倦哪!
这样学习,焉有不糊涂之理?

网友A:
“有么有哪本书有 简单点 介绍 运放内部工作原理的?”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

楼主:
谢谢 版主 回答;

网友B:
先找本基础模电书看看?

网友C:
运放原理 : Vo=A * ((V+) - (V-)) ;A 为运放开环增益。通常为10000~10000000

楼主:
额 找到了简化版的 OPA 内部图,,,感觉仿真不该出错啊。。。哈哈。

网友D:
其实就是方向,同方向为正,反方向为负。

楼主:
Recall my mechanical example.
Under IDEAL condition (which, however, never can be realized in practice) an opamp with positive feedback would also be stable.
And for small-signal ac simulations the simulator assumes such IDEAL conditions. Remember: Before ac simulations (calculations) start the circuit will always be linearized around the corresponding DC bias point.

EDA上 老外的回复, + - ,,, 按他的意思,仿真 在用IDEAL的OPA时,正反馈也是可以稳定输出的,,,我做了实验,在TINA使用IDEAL果真,正负输入没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Recall my mechanical example.
Under IDEAL condition (which, however, never can be realized in pract ...

使用运放一阶动态模型,上面的那个马上摇摆摇摆!

这个就是我大前年说运放电压跟随器结构,正负反馈工作点看起来一样。

网友E:
另外,想有这个效果,跟本不用"IDEAL"这么严苛限制的条件!

网友F:
楼主差分输入的参考地和运放是共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