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参数,等效输入噪声

楼主(2016-06-09):
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 可分为电压噪声和电流噪声, (根号打不出来, word救我)
表达式分别为Vn/√Hz,In/√Hz,
看了半天, 想了几天, 没搞明白, 频率值加根号的意义?

网友A:
功率谱密度量纲是V^2/Hz(电压噪声)。开方后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量纲单位。开方的目的是看到“电压”。电流噪声换成安培A就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