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I2C或者SPI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6-06-09):
最近一个板子调试用到这个东西,usb转I2C或者SPI有什么用呢,实际调试的时候有用么,有用的话,就考虑入手一个了

网友A:
输出调试信息的,就像usb转TTL功能一样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东西,感觉意义不大,一直是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的

网友C:
可以直接用PC给比如SPI或者I2C之类的存储芯片下载程序和代码。

网友D:
比如你可以直接给I2C或者SPI的器件写东西,测试芯片是否OK的

网友E:
USB-I2C提供主I2C接口,实现PC上位机和下位控制器之间的直接数据输入输出,而不再需要单片机/DSP/MCU等的监控。在同步串口方式下,usb2i2c芯片还支持兼容I2C(IIC)总线的其它2线制TWI/SMBus同步串口,提供SCL线和SDA线。

网友F:
有了这个东西,调试I2C或者SPI器件的时候,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观看单片机对I2C或者SPI器件的读写是否OK

网友G:
我见有的人自己用户arm芯片做usb转I2C或者SPI,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H:
有专门的这种芯片的,随便一个带I2C和SPI接口的芯片,都能做成这种模块吧

网友I:
请问一下,有没有USB转SPI透传的那种转换器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有没有USB转SPI透传的那种转换器呢?

透传是什么意思呢?usb转SPI很多的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A:
输出调试信息的,就像usb转TTL功能一样的

是了,买了一个usb转I2C,效果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