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循环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2016-06-09):
M8C_EnableGInt; (这句据说不管中断不中断都得加????)
while(1){
DAC9_Start(DAC9_FULLPOWER);
DAC9_WriteStall(iVal);}
iVal 我分别取0 100 200 300 400 500,然后去测量P0.3的电压  发现电压一直不变

楼主:
记得以前没图上那俩根时钟线的,因此随便示意一下咯。。记得时钟是固定(?)的125K的?那么这里是想干嘛,版本问题不会导致我电压输出的效果吧?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一些程序的电源配置(?),如DAC9_FULLPOWER表示什么,模块说明里面似乎只有它的数值说明啊,高、中、低指的是5V、3.3、1V或者其他???

网友B:
DAC9的配置

网友C:
DAC9_Start(DAC9_FULLPOWER);
放到 while(1) 前面,不能循环执行

楼主:
试着不去循环START,结果还是不能变化。。。。。。。

网友D:
程序的问题

楼主:
调出来了,我程序的问题,我有个SWITCH,我把十进制和16进制等同了。。。。。

网友E:
恭喜恭喜啊

楼主:
嗯,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