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将数据输出给CPLD的程序该如何写

楼主(2016-06-09):
DSP将数据输出给CPLD的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楼主:
求一个基于DSP的波形参数测试的源代码

网友B:
cpld一般是用来给DSP做译码的  连接在总线上

网友C:
ti的支持网站  上面有各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他们也使用cpld做了译码  并且能下载到原理图和相关代码
cpld的也是能下载到的  去看看

楼主:
嗯,我看下去,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