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有错误吗

楼主(2016-06-09):
小弟在做毕设,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外扩RAM初始化的问题,我的板子是外扩区6
   ZONE6ipcb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1FFF
   ZONE6mag   : origin = 0x102000, length = 0x001FFF
   ZONE6tf    : origin = 0x104000, length = 0x001FFF
   FFTipcb  ALIGN(2048) :{} > ZONE6ipcb  PAGE = 1
   FFTmag               : > ZONE6mag     PAGE = 1
   FFTtf                : > ZONE6tf      PAGE = 1
  这个是我在cmd文件中的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A:
貌似没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初始化怎么弄,怎么选中6区,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你编译时只要在CMD文件中把相应的数据编译在6区的地址上,运行时其自然是在6区上。

网友C:
另外还可以通过指针直接访问6区上的数据

网友D:
如果要使用z6区,只要把XCZS6AND7片选信号拉低就可以。

网友A:
CMD看不出什么问题。只要地址范围在Z6区,并有对应的存储就可以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