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9P461 evb出现stack overflow的问题

楼主(2016-06-09):
SH69P461 evb出现stack overflow的问题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楼主:
现在连接板子和MINIICE66后板子上的POWER和STOP灯亮。

网友B:
是板子配置不对

网友C:
代码的原因?

楼主:
应该不是代码的原因,因为即使只写下面的语句也会出现
   ORG        0000H
        JMP        MAIN
        ;TODO: Add your assembly code here
MAIN:
        JMP      MAIN

网友D:
一般来说这个是程序堆栈溢出了 如果确保没错 还是叫代理商fae去你那现场看看最好

网友E:
也可直接联络中颖相关FAE的。

网友F:
一般是由由于EVB的电源选择引起的,建议将SH69P461仿真板上的电源选择JP中的5V及EXT同时用短接即可。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2017-01-05):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由由于EVB的电源选择引起的,建议将SH69P461仿真板上的电源选择JP中的5V及EXT同时用短接即可。
...

我也遇到问题了,我有SH69P48A的EVB,电源正常了。但不知如何下载到EVB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