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触发

楼主(2016-06-09):
(无正文)

楼主:
哪篇文献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A:
5402外部中断触发方式是固定的,要求是1-0-0的时序

网友B:
对啊,所以没有寄存器设置

网友C:
不懂,都没听过。。。

网友D:
你可以联系TI产品信息中心

网友E:
c5402的中断触发方式是固定的, 要求1-0-0, 请参考下面的FAQ.
http://www-k.ext.ti.com/SRVS/CGI-BIN/WEBCGI.EXE/,/?St=72,E=0000000000030963177,K=8814,Sxi=3,Case=obj(6296)

网友F:
你可以设置ST1的INTM位和IMR寄存器来选择外部和内部中断

网友G:
芯片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H:
这个建议还是看芯片资料,说的详细还准确

网友I:
好象只有边沿触发

网友J:
有芯片资料啊

网友K:
外部中断触发的跟相关的IO口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