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07串口问题

楼主(2016-06-09):
407, 串口2,新板子,内部先下载串口IAP程序。( 外部接口从107改过来的,107从无此现象)
用串口下载应用程序时,经常在近2000条语句前后 出现应答错误。内外加延时也不行。
而用循环验证(发送+接收验证),十几万条不出一次错。

网友A:
今天还干活?。。。。

楼主:
今天可以干活了.

网友B:
我看最好借助调试器捕捉一下, 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应答错误

楼主:
伤心的是,我的JLINK 可以下载程序,但不能进入 F407 调试状态。

出错时有返回,但返回结果不对。

网友C:
Bootloader程序故障?还是设计缺陷

楼主:
现象是 BootLoader程序在下载程序过程中, 通信返回出现错误值。
总在 2000条左右(不定哪里)  返回个错误值,这个错误值是不曾定义的 0x00(就是说无论如何,BootLoader程序自身不会返回这个值)。而十几万条串口通信验证正确也是验证的BootLoader程序。

设计缺陷可能有,但现在问题是没有方向。
之前发生错误时,返回的是 0x00,0xf0 两个值(也不曾定义),我将 407 周边的 104电容全部 叠加一个 104,就变成现在这个一个错误值了。错误位置没变化,仍在2000条左右,错误值从2个变到1个。

网友D:
2000条左右让人纠结,

你把波特率放慢点测试下看看。

网友E:
循环验证(发送+接收验证),十几万条不出一次错。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发送一个约定命令头 + 试验数据,407程序解析后原样发送回来,上位机检查接收到的与发送的是否一致。否则报错。
本试验中,除命令头外,试验数据内容由上位机自动循环。
试验几个小时,十几万条没出一次差错。
所以现在没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