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和仿真结果有些差别

楼主(2016-06-09):
今天做实验突然遇到这种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程序的确烧进去了,但结果和仿真结果有些差别

网友A:
有没有这种可能,程序只烧进去了一半,只有一些功能能实现,有一部份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B:
烧写进去只要有现象  说明程序烧写进去了  程序不会只烧写一般的

网友C:
仿真时和烧写到flash中的运行速度不同   烧写到flash的速度只有在RAM中运行的70%~80%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让程序下载到flash在RAM中运行

网友D:
LZ说的可能也是有的,但比较小,真要那样估计DSP挂掉的机会更大。

网友E:
会不会有变量没有初始化?

网友F:
在实际的目标板上内存的数据如果没初始化就是随机值。

网友F:
程序烧写进FLASH后,可以运行,但速度比较慢啊

网友G:
看到过仿真合理  下载后不运行  这样的问题常见  但是下载后运行着  但不正常  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他的意思应该不是段定义在norflash里,每次从nor里取指。

网友H:
如果段仍然定义在RAM里,即使下到flash中,运行起来还是先搬到RAM中

网友I:
也就说运行起来应该和仿真相同。

网友J:
不可能吧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的。

网友I:
如果是移植的,可能有代码不同的部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