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音频功放里面THD+N如何控制?

楼主(2016-06-09):
音频功放里面THD+N如何控制?

网友A:
THD+N对功放的输出功率有什么影响?

楼主:
功放的输出功率是应该是要比喇叭的额定功率大还是小?

网友B:
因为是要用锂电池供电,所以,功放电源电压下降后,功率如何变化?

网友C:
功率变化后,对喇叭的效果能产生哪方面的影响

楼主:
对THD+N有影响吗?

网友D:
THD+N就是谐波失真+噪声。用电池供电的功放应当是IC功放,THD和N这些指标是随其IC型号而固有的。

网友E:
使用高保真、低噪声的IC(包括前级所用的IC),输入合适的信号电平,可获得高指标的功率输出。 功放的输出功率应当在喇叭的额定功率的一半至额定功率(这个问题有争议,但本人认为如此较为合理)。

网友F:
电池电压下降对输出状态的影响,N基本保持原状,最直接的就是输出功率随之下降,信号被削波,导致THD大幅增大,由于信号被削波后产生大量谐波,对高音喇叭会产生一定的威胁(假如有高音喇)。所以要尽量保持电压稳定。

网友G:
THD+N通常与音频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内部/外部噪声源、PCB Layout、接地问题等因素相关,你要控制它就要从后面三个方面入手。

网友H: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THD+N vs. Output Power的曲线,测试的是在给定电源电压,负载和频率的条件下,输出功率大小对THD+N的影响

网友I:
输出功率较低时,THD+N稍微高一些,这是由于此时谐波幅度低于本底噪声引起信噪比有所降低。在较高输出功率时,THD+N会出现陡增,是由于此时输出信号已出现削波。

网友J:
功放的输出功率应该小于等于喇叭的额定功率,若大于喇叭额定功率,长期使用会将喇叭烧坏损坏。

楼主:
RL为喇叭阻抗,RS为MOSFET导通电阻RDSON,VP为电源电压。功率对THD+N的影响见问题3。

网友C:
太高深了,能简单点吗  我最近也在做功放,是模拟的,功放IC想要10W左右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哦,算了把,先结贴了

网友:
功放的输出功率应当在喇叭的额定功率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