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控制策略中的电压前馈问题

楼主:
我要做pwm整流的样机,在dsp编程时对控制策略出现了疑问,1、这个系统框图中引入的电压前馈,可以在控制策略中去除吗?如果不能,应该怎么加入dsp的运算当中呢,
2、对于pi的整定,应该遵循一个怎样的原则或者方法?

(8CT]{3Y}0(TR9H(@Q4)@%T.png (50.92 KB )

三相pwm整流系统框图

三相pwm整流系统框图

楼主(2016-06-09):
decouple在这里代表着什么?

网友A:
这不是电机磁埸定向控制的转速,力矩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couple在这里代表着什么?

解耦的意思,要分解成某一时的直流电机模型的,磁埸分量电流和产生电磁转矩的电流分量。

网友B:
当想要减少输入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时,就可以引入前馈。至于pi整定,需要建模。过程复杂。不过可以手动一个一个的来试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机磁埸定向控制的转速,力矩控制吗。

控制思想都是一样的,这个是pwm整流的控制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耦的意思,要分解成某一时的直流电机模型的,磁埸分量电流和产生电磁转矩的电流分量。 ...

这样!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想要减少输入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时,就可以引入前馈。至于pi整定,需要建模。过程复杂。不过可以手动一个 ...

您好 ,
我看论文时候,数学建模得到的pi都在应用于仿真。我要搭建实际的电路,程序中pi的给定和建模的pi有关系吗?
实际电路的pi值我不会设定。以前做过一个单相的pwm整流,pi都是慢慢调出来的。
对此非常迷惑。

附上我的程序

楼主:
这个程序就是id iq两个电流环的代码。这个程序实际上电之后,实际电路直流电压调节性能不好,例如程序给定直流电压50v,当我交流侧线电压达到20v时,直流侧就稳不住了,就会超过50v。每相的电流波形很差,正弦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