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变量自减到9,TFT屏显示90,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09):
请教各位前辈,进入中断函数,变量赋初值是12,减减1次显示11,再减减显示10,再减减应该显示9,但屏显示90,再减减显示80,代码如下,请问什么原因,该改成怎样?  谢谢指导!
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
{
STATIC UINT16 usIRQCount=12;
             UINT8  buf[32]={0};

                 usIRQCount--;

                 sprintf(buf,"%d",usIRQCount);

                 LcdShowString(194,140,buf,RED,WHITE);

           Delayms(300);
            if(usIRQCount==0)
                         {
                         usIRQCount=12;
                         }
     /* 写1清空 */
           P3_ISRC |= 1<<3;
}

网友A:
你显示函数的错误,你是(1   2)   (1   1)   (1  0) (9  0) (8 0)……(0  0)
因为个位数的0没有清除,而接着显示的在第二位了。

网友A:
每次变更显示前,要清屏一次就肯定不会这样了。。。

网友A:
或者你设定显示两位数,显示个位的时候为09    08   这样,就OK了。

楼主:
谢谢帮助,昨晚23点多我才刷新页面,想回帖都回不了了。清屏后可以了,但是我想问下,每次运行后赋新值给变量,变量的地址再传给显示函数,在显示函数那端的变量为什么不会自动擦除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昨晚23点多我才刷新页面,想回帖都回不了了。清屏后可以了,但是我想问下,每次运行后赋新值给变 ...

看液晶控制器设计的....

楼主(2016-10-04):
引用 网友B:
看液晶控制器设计的....

很久没进论坛了,谢谢帮助。

网友C:
后面补几个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D:
变量除以1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昨晚23点多我才刷新页面,想回帖都回不了了。清屏后可以了,但是我想问下,每次运行后赋新值给变 ...

是啊,那个是人家设计的问题,如果你显示的画面大,那么你只需要修改你要更改的位置就可以了,如果每次都全部刷新,那费劲了。

网友:
楼主要规划好显示的位置。规划好了,你就知道要动哪几个位置,然后你只对这几个位置进行全部的更新就行了。比如你规划三位数,你可以显示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