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读取TXT文件并存为一维数组的程序,

楼主(2016-06-09):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N 1001          //信号的长度

int main ()

{

double x[N],y[N];
int i;

FILE *fp1,*fp2; //fp1用来打开指向X的文件,fp2用来打开指向y的文件,

if((fp1=fopen("x.txt","r"))==NULL)
{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n");
exit(0);
}
for(i=0;i<N;i++)
{
fscanf(fp1,"%lf",&x[i]);
}

fclose(fp1);

if((fp2=fopen("y.txt","r"))==NULL)
{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n");
exit(0);
}
for(i=0;i<N;i++)
{
fscanf(fp2,"%lf",&y[i]);
}
fclose(fp2);

printf("%lf",x[0]);//打印x【0】

}

load program 后不会出现x【0】

请问是ccs不支持这样的读写方式,还是代码有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请参考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ILE *fp_G,*fp_A,*fp_T,*fp_Out;
    double g[3];
    double a[3];
    double t;
    double tmp=0;
    fp_G=fopen("E:\\2-DSP\\C6726\\Prj\\Test2\\g.txt","r");
    fp_A=fopen("E:\\2-DSP\\C6726\\Prj\\Test2\\a.txt","r");
    fp_T=fopen("E:\\2-DSP\\C6726\\Prj\\Test2\\t.txt","r");

    fp_Out=fopen("E:\\2-DSP\\C6726\\Prj\\Test2\\outtofile.txt","w");

    while(1)
    {
        /*   读文件 */
        for(int i=0;i<3;i++)
        {
            if(fscanf(fp_G,"%lf",&tmp)!=EOF)
            {
                g[i]=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G;
            }
        }
        for(int i=0;i<3;i++)
        {
            if(fscanf(fp_A,"%lf",&tmp)!=EOF)
            {
                a[i]=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A;
            }
        }
        if(fscanf(fp_T,"%lf",&tmp)!=EOF)
        {
            t=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T;
        }

        /*写文件*/
        fprintf( fp_Out, "%.15lf\t%.15lf\t%.15lf\n", g[0],g[1],g[2] );

    }
    CLOSEFILE_G:    fclose(fp_G);
    CLOSEFILE_A:    fclose(fp_A);
    CLOSEFILE_T:    fclose(fp_T);
    fclose(fp_O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include "stdio.h"

你好,我用你给的方法试了一下,下载到开发板里没有结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你给的方法试了一下,下载到开发板里没有结果啊,,,

这个下载到板子里面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是直接的调用相关的函数处理的。

网友C:
fp_G=fopen("E:\\2-DSP\\C6726\\Prj\\Test2\\g.txt","r");
是不是对数据格式有要求

楼主:
我试过了,用printf打印之后,最多能调用512个数据

网友D:
fprintf()函数的要好好的检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