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常用的高速运放?

楼主(2016-06-09):
求大神推荐一款高速运放,不要很贵的那种,价格比TL082、LM358高那么一点点的吧,并且容易买到。

网友A:
需要多高?1M?10M?100M?

网友B:
选运放,从来不能单独看一、两项指标。
速度高,可能噪声就大,电压范围就窄,
指标都高,可能价格就贵。

给你推荐AD8065,
另外有国产的,如下图,大概只要三、四块钱:
http://www.3peakic.com.cn/product/productList/en/1/47

网友C:
进口的高速运放估计最少也要10+

网友D:
用过的AD8045,单位增益带宽1GHz,低噪声的。
不过对于宽带的运放,在PCB板布线时要注意,容易振荡。

网友E:
推荐聚辰半导体的GT7122
giantec-se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运放,从来不能单独看一、两项指标。
速度高,可能噪声就大,电压范围就窄,
指标都高,可能价格就贵。

非常感谢,价格的确很低,性能也很好,可是我买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价格的确很低,性能也很好,可是我买不到。

淘宝就有他们的店,
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就有他们的店,
问过吗?

啊?那几家店就是这家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