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芯片保密方法

楼主(2016-06-10):
开发好的程序,防止他人**,或者增加**难度成本。以前自己用砂轮手工打磨,太费力耗时间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把芯片上的字给弄没了,不要激光啥的,要自己手工就可以操作的。

楼主:
另外芯片塑料封装一般材质都是环氧树脂吧,那利用相识相融原理,用相似溶剂涂抹在芯片上不就把字给溶解掉了吗,不知道这个方式有人用过每。

网友A:
有专门磨字的公司,不用自己动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芯片塑料封装一般材质都是环氧树脂吧,那利用相识相融原理,用相似溶剂涂抹在芯片上不就把字给溶解掉了 ...

听说丙酮能溶,但气味不好闻.
既然大家都磨,那说明磨IC基本上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他家老板不笨,肯定也考虑过成本的.

网友C:
我的示波器AD上,刷了一层不知道什么溶剂,能擦掉,但是上面的丝印一点都没有了~

网友D:
用激光吧 ,应该价格也不贵,还可以打上自己的**

网友E:
天朝得做法,这也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磨字的公司,不用自己动手。

关键是量少,不值得让专门的打磨公司打磨。如果量大,还可以。

网友F:
设计中添加加密芯片

网友G:
都是直接把原程序拷贝给客户的呀,原来这还要保密,涨姿势了

网友H:
"开发好的程序"

也就是可编程控制类(这理更比指的是MCU类)  常常用MCU 市场也就哪几种,  看看电源供电, IC脚排列,,,,  查一下 资料库..7788 知道是哪个了

  引用:。。。。。。立创的数据:

     不明白你既然源代码都给了~~~ 还是保密MCU 干毛

网友I(2016-09-19):
没用,只能防小白。我看到过三个模块磨掉印字,通过对比外观+功能,就推测出型号。

网友J:
涂些环氧树脂上去,粘死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