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36例: RTC-实时时钟

楼主(2016-06-10):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36. RTC-实时时钟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36. RTC-实时时钟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TC实时时钟用于时间记录,一般需要外接32.768KHz晶振,YS-F1Pro开发板已接入,可以
得到精确的时间。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
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程序之后,在
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提示信息,根据要求输入设置当前时间。之后每过一秒时间打印一次时间。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rtc.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rtc.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调试串口底层驱动程序:默认使用USART1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tc/bsp_rtc.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RTC_HandleTypeDef hrtc;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从串口调试助手获取数字值(把ASCII码转换为数字)
  * 输入参数: value 用户在超级终端中输入的数值
  * 返 回 值: 输入字符的ASCII码对应的数值
  * 说    明:本函数专用于RTC获取时间,若进行其它输入应用,要修改一下
  */
uint8_t USART_Scanf(uint32_t value)
{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tmp[2] = {0, 0};
  while (index < 2)
  {
    /* 等待直到串口接收到数据 */
    tmp[index++] =getchar();
    if ((tmp[index - 1] < 0x30) || (tmp[index - 1] > 0x39))   /*数字0到9的ASCII码为0x30至0x39*/
    {
      printf("请输入 0 到 9 之间的数字 -->:\n");
      index--;
    }
  }
  /* 计算输入字符的ASCII码转换为数字*/
  index = (tmp[1] - 0x30) + ((tmp[0] - 0x30) * 10);

  /* 检查数据有效性 */
  if (index > value)
  {
    printf("请输入 0 到 %d 之间的数字\n", value);
    return 0xFF;
  }
  return index;
}

/**
  * 函数功能: 配置当前时间和日期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RTC_CalendarConfig(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DateToUpdate;
#if 1
  /* 配置日期 */
  /* 设置日期:2015年10月4日 星期日 */
  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UNDAY;
  DateToUpdate.Month = RTC_MONTH_OCTOBER;
  DateToUpdate.Date = 0x4;
  DateToUpdate.Year = 0x15;
  HAL_RTC_SetDate(&hrtc,&DateToUpdate,RTC_FORMAT_BCD);

  /* 配置时间 */
  /* 时钟时间:10:15:46 */
  sTime.Hours = 0x10;
  sTime.Minutes = 0x15;
  sTime.Seconds = 0x46;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else
  __IO uint32_t Tmp_YY = 0xFF, Tmp_MM = 0xFF, Tmp_DD = 0xFF, Tmp_HH = 0xFF, Tmp_MI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时间设置==================\n");
  printf("请输入年份: 20\n");
  while (Tmp_YY == 0xFF)
  {
    Tmp_YY = USART_Scanf(99);
  }
  printf("年份被设置为:  20%0.2d\n", Tmp_YY);

  DateToUpdate.Year = Tmp_YY;

  printf("请输入月份:  \n");
  while (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12);
  }
  printf("月份被设置为:  %d\n", Tmp_MM);

  DateToUpdate.Month= Tmp_MM;

  printf("请输入日期:  \n");
  while (Tmp_DD == 0xFF)
  {
    Tmp_DD = USART_Scanf(31);
  }
  printf("日期被设置为:  %d\n", Tmp_DD);
  DateToUpdate.Date= Tmp_DD;
  HAL_RTC_SetDate(&hrtc,&DateToUpdate,RTC_FORMAT_BIN);

  printf("请输入时钟:  \n");
  while (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时钟被设置为:  %d\n", Tmp_HH );
  sTime.Hours= Tmp_HH;

  printf("请输入分钟:  \n");
  while (Tmp_MI == 0xFF)
  {
    Tmp_MI = USART_Scanf(59);
  }
  printf("分钟被设置为:  %d\n", Tmp_MI);
  sTime.Minutes= Tmp_MI;

  printf("请输入秒钟:  \n");
  while (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秒钟被设置为:  %d\n", Tmp_SS);
  sTime.Seconds= Tmp_SS;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endif

  /* 写入一个数值:0x32F1到RTC备份数据寄存器1 */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1, 0x32F1);
}

/**
  * 函数功能: RTC实时时钟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X_RTC_Init(void)
{
  /* 初始化RTC实时时钟并设置时间和日期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SOURCE_NONE;
  HAL_RTC_Init(&hrtc);

#if 1
  /* 配置RTC万年历:时间和日期 */
  RTC_CalendarConfig();
#else
  /* 检测数据是否保存在RTC备份寄存器1:如果已经保存就不需要运行日期和时间设置 */
  /* 读取备份寄存器1数据 */
  if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1) != 0x32F1)
  {
    /* 配置RTC万年历:时间和日期 */
    RTC_CalendarConfig();
  }
  else
  {
    /* 检查上电复位标志位是否为:SET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发生上电复位!!!\n");
    }
    /* 检测引脚复位标志位是否为:SET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发生外部引脚复位!!!\n");
    }
    /* 清楚复位源标志位 */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
  }
#endif
}

/**
  * 函数功能: RTC实时时钟初始化
  * 输入参数: hrtc:RTC外设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供HAL库内部函数调用
  */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if(hrtc->Instance==RTC)
  {
    /* To change the source clock of the RTC feature (LSE, LSI), You have to:
       - Enable the power clock using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Enable write access using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function before to
         configure the RTC clock source (to be done once after reset).
       - Reset the Back up Domain using __HAL_RCC_BACKUPRESET_FORCE() and
         __HAL_RCC_BACKUPRESET_RELEASE().
       - Configure the needed RTc clock source */
    /* 使能PWR(电源管理外设)时钟和使能获取备份域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使能备份时钟:备份寄存器 */
    __HAL_RCC_BKP_CLK_ENABLE();

    /* 配置外部低速时钟为RTC时钟源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使能RTC外设时钟 */
    __HAL_RCC_RTC_ENABLE();
  }

}

/**
  * 函数功能: RTC实时时钟反初始化
  * 输入参数: hrtc:RTC外设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供HAL库内部函数调用
  */
void HAL_RTC_MspDe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if(hrtc->Instance==RTC)
  {
    /* 禁用RTC时钟 */
    __HAL_RCC_RTC_DISABLE();

    /* 禁用PWR时钟和读取备份域 */
    HAL_PWR_DisableBkUpAccess();
    __HAL_RCC_PWR_CLK_DISABLE();

    /* 禁用备份时钟:备份寄存器 */
    __HAL_RCC_BKP_CLK_DISABLE();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RTC实时时钟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rtc/bsp_rtc.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static void RTC_CalendarShow(void);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 初始化RTC实时时钟 */
  MX_RTC_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显示更新时间和日期 */
    RTC_CalendarShow();
    HAL_Delay(1000);
  }
}

/**
  * 函数功能: 显示当前时间和日期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RTC_CalendarShow(void)
{
  uint8_t str[30]; // 字符串暂存
  static uint8_t FirstDisplay = 1;

  RTC_DateTypeDef sdatestructureget;
  RTC_TimeTypeDef stimestructureget;
  /* 获取当前时间 */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 获取当前日期 */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if(FirstDisplay)
  {
    GetChinaCalendarStr(sdatestructureget.Year+2000,sdatestructureget.Month, sdatestructureget.Date,str);
      printf("今天农历:%s\n", str);

   if(GetJieQiStr(sdatestructureget.Year+2000,sdatestructureget.Month, sdatestructureget.Date, str))
      printf("今天农历:%s\n", str);

    FirstDisplay = 0;
  }
  /* 显示日期*/
  printf("当前时间为: %02d年(%s年)%02d月%02d日(星期%s)  ", 2000+sdatestructureget.Year,zodiac_sign[(2000+sdatestructureget.Year-3)%12],
  sdatestructureget.Month, sdatestructureget.Date,WEEK_STR[sdatestructureget.WeekDay]);
  /* 显示时间 */
  printf("%02d:%02d:%02d\n", stimestructureget.Hours, stimestructureget.Minutes, stimestructureget.Seconds);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支持一下,趁这几天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