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BPYPA200在-40度下不能工作,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16-06-10):
TMS320C6713BPYPA200在-40度下不能工作,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不是TMS320C6713BPYPA200在-40度下不能工作,你的晶振是否能在-40度下能工作,以及外围电路此时还能提高合格的电源。。。。

楼主:
晶振可以工作,电源也是合格的。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  -40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的要求一般是-45度
芯片基本都没问题
我也觉得应该是你们的电源  晶振或其他辅助芯片造成的